BGA快速植球,成功率100%

楼主(2010-04-28):
1.准备钢网(如图),钢网一定是跟桥大少差不多大的,而且厚度砂能太薄,太太薄易变形
2.把拆机的BGA桥用铬铁把桥表面拖面,再用洗板水洗干净
3.用刷子刷助焊膏在BGA桥上面,一定要均匀
4.把BGA桥对准备钢网上的孔位后压紧在钢网上面,然后放在一块稍大点的布上,为了装做BGA的锡珠不要浪费
5.用勺子勺锡珠洒到钢网上面,再用准备好的布在钢网的一边抹到另外一边,锡珠会顺着你的布跑动而掉到钢网孔里面,这个动作要多炼才会达到好的效果,我一般一次抹过来就搞定了
6.把风枪调到350~400度之间,对着钢网上吹直到钢网上的锡珠熔了就可以了
7.等钢网和BGA桥冷却后,把钢网拿下来就行了
8.刚拿下来的BGA桥的锡珠还没有熔透,而直接拿到打BGA的话锡珠会容易掉下来造成连焊,所以要打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吹一下,熔了就好了

我现在每天都修板,还要自己做BGA,所以我最多是两三钟就搞好一个桥,我这个方法好的话希望大家顶一下

网友:
有这么牛吗,上个图吧!!

网友:
刚拿下来的BGA桥的锡珠还没有熔透,而直接拿到打BGA的话锡珠会容易掉下来造成连焊,所以要打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吹一下,熔了就好了

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这样有个不好的现在就是GBA本身很容易坏,因为钢碗由于受热热传递给BGA

网友:
我现在做桥根本不吹,只用BGA机,一下下就好了,99%成功!

网友:
厉害.我拖个锡都要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顶一下,不过是老掉牙了,又谁不是这么多的吗

网友:
他说的比较模糊,不知道两三个钟头还是两三分钟?

网友:
貌似  这也不是什么好方法!    楼主做的是有铅的桥吧!

做无铅的桥    直接用风枪很容易吹爆桥!    还是在BGA机子下面稳妥..

网友:
不爱戴着钢网植珠,如果慢了一点,有的桥易坏,也就是钢网聚热传给了桥。

网友:
请问,锡珠不会黏住钢网吗?

网友:
锡珠会黏住钢网的,要拿开钢网后拿到BGA焊机下焊下就OK

网友:
还是用工厂的BGA设备做起来省心,方便

网友:
好厉害,你 太牛了,不 过 过时了

网友:
我也是放在BGA设备上搞比较 好

网友:
只要有耐心,加细心,99%的可以值球的桥都可以正常使用,至于100%,呵呵有些怀疑!

网友:
我练了几回植珠南桥,用钢网加热后,用很大力气才能把钢网去掉,同时锡珠也掉下来了,呵呵,谁有更好的办法,请教一下了

网友:
请问一下,您在上桥的时候温度是怎么掌控的呀,我今天做了两个桥,球都植好了,但在上桥后量桥就是短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关看说明是很不错,可是无图无真相。没看到图片都不好说、

网友:
没用过这种钢网。。不晓得好不好用。。

网友:
5.用勺子勺锡珠洒到钢网上面,再用准备好的布在钢网的一边抹到另外一边,锡珠会顺着你的布跑动而掉到钢网孔里面,这个动作要多炼才会达到好的效果,我一般一次抹过来就搞定了
关于这条 楼主说是用布来抹 个人不建议这样做 布的边缘会有很多绒毛和布屑 这肯定要很大的影响到植株的效果的 我一般是用纸来拨,速度虽没楼主这么快,但是不会产生由于布屑残渣被弄到孔里去·

网友:
两三分钟,我看吹大牛了吧

网友:
说的 不错    我第五步 做不好 得试试 他的方法   做过不少南桥  845  865

网友:
现在维修不都是一样吗,谁不是这么做的啊

网友:
大家的方法各种各样 无论什么办法,只要自己用的顺手就行了。

网友:
都说有铅和无铅之分,我不是很了解,有个疑问,如果用有铅的锡珠植在无铅的主板上可行不?这样会不会容易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