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PCI300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28):
PCI3000中的SA surface verification 和SA structure test 资料上的解释分别为固件区表面检测和固件区结构测试,请问下这两项有何不同,检测到错误如何处理?
我有几块MT的盘全盘坏道,用固件区表面检测 测试了一下,每个zone id 10都有两个红色报错,是不是要刷模块组?

不胜感激。

网友:
表面是物理上的,结构是逻辑上的。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的解答。我把具体问题说下吧,这几天学习PCI3000 一直停顿在这里,突破不了。。。

一块6Y080L0的盘,MHDD测试全盘色块,进PC3000 用 SA surface verification 检测有两个错误,在zond ID 10 号模块组出错,用SA testing and recovery (固件区测试和修复)检测固件全绿,都是好的。下载了一个6Y系列通用SF流程,SF停顿不前。

我想问是不是全盘坏道和SA区表面测试里的那两个错误有关?这块盘我该怎么往下修?

网友:
这块盘在MHDD下擦过,用PCI3000清过G、P表,复位过四模块。还是一样全盘坏道。

网友:
和我的6Y060L0一样的扫描结果哦,我在论坛求助过,他们说要砍头才行。

网友:
MT的盘还搞不大好。。。。。。断续学习。。。。。。。

网友:
这个直接可以判斩立决了吧

网友:
从MHDD的扫描结果来看,应该是一个头坏了
可以用PC3000里的磁头测试来判断坏头

另外就是系统区表面检测完后报两个错是正常的,PC3000  MT说明书上好像讲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磁头坏了一个,关头就可以了。

网友:
如此有規則的壞磁道,基本上就是壞磁頭了。
直接把壞的關了,可以繼續使用,只是容量少了~ 感覺價值也不大。

网友:
学习了.空的时候,把我的也弄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图上看是磁头坏~固件区也有坏道。此盘完了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这种盘修好后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