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黑屏无显示,要按重启键才启动!有时还不行!

楼主(2010-04-28):
主板开机黑屏无显示,要按重启键才启动!有时按重启键无效。要等好久再开机,才行。

这个情况是每天早上发生,因为晚上拔掉排插电了,如果不拔,第二天就能正常开机。

更改过BIOS电池好几块了,同样,高手们给点维修方法!

网友:
COMS电路或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啊。。。不懂怎么解决啊!

网友:
SB可能性很大,可以的话重做一个BGA!

网友:
CMOS电路可能有漏电的情况  小贴片电容  或是南桥本体不良

网友:
查下主板电池的电池座看看

网友:
我实在是太菜了,不懂硬件如何检查,呵呵。看来还是要潜水学习几月!

网友:
CPU可能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