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lw98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4-28):
七喜lw98液晶能正常开机,不接主机时显示无信号,但是接了主机还是显示无信号,请问各位是MCU坏了吗?驱动板型号是:715G1423-3-512-2,MCU型号是:56G1125-543-MR3 V:1.0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信号线有问题或行场同步信号没送到主板

网友:
查一下VGA头的行 场同步有没有到主控IC

网友:
信号线和主机都是好的,已经检测过了。

网友:
3楼的高手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吗,我是个新手

网友: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的一个二极管,用同值的换掉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这问题在三星的机器上面比较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机的内存条松了,拔了重插一下

网友:
8#的同志请看清楚楼主的描述,切勿灌水,小心封号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接H,V信号的应该有二极管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