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ai 8252D 的笔记本,开机无显.

楼主(2010-04-28):
一台 Mitai 8252D 的笔记本,据说是神舟L730T  的原型机,是台湾神达的。intel双核 479针的,nv8200显卡,还有南北桥,这个4个大芯片开机一下子就发烫,温度很高,开机可以显示,就是不能安装系统,ghost 和 win PE 都不能进入,就用安装的系统也不行,求解,。
会显示,很正常,运行。光盘有些小程序可以运行,大的不能运行,像 pe 就进到一半出错了,这个会上什么问题,有用 微软的 内存测试软件,发现内存都是失败,但是我换了内存,也一样不行,cpu座也加焊过了,剩下南北桥了,显卡我想不太可能,现在要怎么办?

另外,开机一下子就 整机 温度偏高,是什么问题,修过很多笔记本,没有这样一下子机子就很烫,特别是这4个大芯片啊,是不是有什么 电压不对导致整机偏烫?3.3v 1.8v ??

有没有修过类似问题的 帮帮忙

网友:
我想很多人修过这个问题了吧,不是 sata 设置的问题,软件我很厉害的,都搞过,就是硬件的问题了,新手,求大侠赐教

网友:
芯片发烫,要么是内部短路。要么是供电电压偏高。四个一起这样的话,就是供电电压偏高造成的。你量一下复位电压。

网友(2010-07-21):
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2013-12-21):
有图纸么    有的话传一份 我正需要 谢谢

网友:
修复 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