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lxm-wl19ah

楼主(2010-04-28):
急求 我接了个联想的lxm-wl19ah显示器 电源灯不亮 听扳子上啪啪的声音 量5V在跳动 屏幕刚有点闪光 也是一闪一闪的 分析下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高压有短路的地方,查高压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我查了没有什么短路  电容也看了   现在是不是就得换板子了

网友:
先断开高压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