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T280S不上电(未通过)

楼主(2010-04-28):
接一同行送来的二修笔记本一台,故障为不上电,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基本正常。由此可见待机电压3.3VAUX,5VAUX基本正常,本子为SIS760+SIS963的芯片组,上家已经换过EC8510和南桥,拆机取板,测量EC8510  34脚有+3.3VAUX,因为34,45,123脚是并联的,所以只要测量一脚就可以。32.768KMZ晶体也起振。19脚LRST复位也正常,按触发开关,EC  第2脚PWRSW有低高低电平变化,再测EC发给南桥的上电信号43脚PWRBTN#始终为一个3.3V的高电平,因为这种EC的BIOS也参于上电过程,所以测量BIOS  22,24,31波形正常,于是还是决定从简单刷个BIOS,刷完后还是无果,测量到这,再无头绪检测下去,于是上论坛查找相关贴子,突然看到黑马思绪的二列BIOS引起的故障,于是根据他的测量BIOS方法,量一下BIOS阻值,果然在量到BIOS  25和26脚比其它脚的阻值高出一百多欧,由于这种bios是带座子的,于是取下BIOS实体,再测量一下,果然这二脚的阻值比其它脚位阻值高,当用手压座子时,阻值便正常,很明显这是座子空焊,为了以后不返修,于是取掉座子,把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
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变为0.04,按触发开关,电流一路上升,接屏已正常显示。
在这要感谢黑马思绪的贴子给了我许多的提示。
并附上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