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不触发,开关点没有电压,没有图纸,请多多指点 ...
东芝A60不触发,开关点没有电压,没有图纸,请多多指点。

楼主(2010-04-28):
东芝A60不触发,开关点上没有电压,因为在网上找不到A60的
,并且本人经验欠缺,对东芝的板子不熟,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不触发

网友:
1.首先看板子上有没有短路 共公点电压有吗.
2.A60我记的有待机3V 5V的电压 看正常吗
3.上述正常了 你可以开关为启点返向查通路 这样比较麻烦没有图纸没办法
4.看开关电压是哪来的 我是新手仅共参考

网友(2010-05-29):
我这个东芝是有开关电压,但是还是不触发。

网友:
先查待机3V、5V,再查IO、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再查是否有3V开机电压

网友:
待机3V、5V?//

网友:
楼主: 主供电是否正常?待机电压是否有?3 5v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