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电流0.01A,不开机

楼主(2010-04-28):
今天收到一台客户机IBM T40电流0.01A,不开机
1.拆机,取下主板,测量各供电电感对地阻搞是否短路,测得值都正常
2.外插DC16.5V电源,电流显示为0.01A,按开关无反应
3.用万用表DC20V档,测量L3、L4有没电压3V、5V,测得都无电压
4.用万用表DC20V档,供电芯片U41(MAX1631)的工作条件(电源、升级、触发),测得22Pin电压正常,7、28Pin无电压,
而U41(MAX1631)的7、28Pin电压是U28(PMH4)的7脚接收到U61(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的,给U61(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U41(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触发信号
5.用万用表DC20V档,测U28(PMH4)的7脚有3.3V电压,25脚26脚RC震荡都有电压,正常,而没输出3.3V VCC5M_ON_PMH4信号,所以初步确定是U28(PMH4)坏,用风枪吹下U28(PMH4),换新的装上后,通电,电流显示0.04,再用万用表DC20V档,测量L3、L4电感,果然3V、5V都有了,按开关可以开机了

附图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电源接口处的一个保险不良造成这样。还有就是南桥虚焊了也这样。

网友:
南桥虚焊会没有3V    和   5V   吗?   不可能吧

网友:
就是南桥和3, 5V有关系???没关系吧。。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 ! 还有2楼的 有点好玩 !

网友:
楼主原理,电路图,点位图一清二楚,怎么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学习一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350-1-1.html高手啊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我遇到过VL5短线的,那么老粗的线都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仔细 一看就明白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0-06-03):
T4的没待机  应该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