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8和RT9245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04-29):
一张ONDA 915主板 CPU没有供电,检查出是供电ICRT9245坏了,一时找不到这个型号,刚好手上有ADP3188,看了一下两个IC的PDF文档,引脚定义基本一致,各位大哥帮看一下能不能待用啊 谢谢啦

网友:
有点不同好不好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哇

网友:
差多了啊 软启脚不一样 应该不行

网友:
引脚不尽一样
最好原值代换
何况9245也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不可能代换成功

网友:
这个引脚不同啊  不要代换 容易烧东西啊

网友:
这两个不一样啊 不要换

网友:
不可以换,最好找一样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