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急急急

楼主(2010-04-29):
500G 硬盘。数据丢失。网吧游戏。能帮我者。150元话费  QQ258052955

网友:
网吧游戏还用得着恢复?。。。。。。。

网友:
什么个情况?  不可能是硬盘坏了吧.坏了.  恢复就很麻烦了的.几百G的数据要很多很多钱...
  如果只是分区丢失.不难...    109238342

网友:
说清楚故障现象,硬盘型号,品牌,有无异响,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MHDD检测结果。

网友:
首先,能不能确定是硬盘坏了,还是由于系统原因的数据丢失。

网友:
如果是系统的原因就好恢复了。

网友:
如果是硬盘的原因,就比较困难了。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数据恢复这样平宜?

网友:
什么原因坏的
确定是盘坏吗

如果盘没坏,只是分区表坏了,那比较好办。

网友:
是酷鱼7200.11 ST3500320AS吧,没点硬盘维修基础估计远程难帮得到你,再说专业数据恢复收费不可能这么低的。

网友:
认为丢失 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现在是什么状况,请LZ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