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45gVm-R2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0-04-29):
主板检测南桥,PCI,COMS,CPU,时钟,北桥,CPU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去处理,我是个新手一般遇到这种无复位的都不知道怎么修,只会检测上面的哪些电压,下面就没有思路了;忘会的大哥们能教教我怎么去做,谢谢,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复位电路不易坏,测一下复位有没有电压,如有跑电路到电源接口灰线,看之间有没有器件坏。

网友:
你好,有电压,而且触发的时候可以由高到低触发,不过有些疑惑,我从复位开关跑经过一个电容再经过103电阻,然后接到228上面,跑到BIOS里面了, 不知道是不是跑对了,可是BIOS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没有电路图,下面往那跑!

网友:
已解决,南桥电压供电不正常,发现自己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开始没有复位的时候量南桥的供电MOS管的G极不正常,于是更换管子,换好后没有上U或CPU得假负载;只上了一下主板检测卡,点POWER的时候亮一下就熄掉了,以为有问题;结果这个主板就这个特性,希望大家以后注意这一点!

网友:
我真··  ·   没上U或者假负载的话  是没有CPU供电的 ·~·

所以没有复位很正常·

网友:
复位管理芯片

网友:
我怎么感觉LZ说的我晕晕的,到底CPU有没有复位啊?糊里糊涂的,然后又说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们都是新手.既然是新手,当然会出些低级的错误

网友:
量一下晶振两端的电压!!!!

网友:
复位电路的分类:1.主复位 2.CPU复位
在主复位不正常的情况下,要先修好主复位,再检测CPU复位。

网友:
牛人,不上U,诊断卡一的灯和代码都是没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