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一下电池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0-04-29):
我有一块主板,原来用得好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开不了机,检查主板供电正常的,后来无意中用手碰了一下主板电池,主板就能通电,但没显示。

关电后,再开机也一样开不了,得用手碰一下电池等地方才能开机,但开机后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亮,并关不了机。此时再次用手去碰一下电池等地方,复位灯就会关掉,就能关机了。

请问一下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电池座肯定有问题, 处理好了.就要找复位电路了... 复位电路有些麻烦. 先易后难吧

网友:
准是电池座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座子跟电池接触点,不良也会这样,拿砂布打磨下

网友:
检查一下32.768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1,首先要知道复位灯为什么常亮。如果主板复位针脚出现低电平,或是,主导主板复位的电路,出现低电平。那么他就是常亮的状况。此时,查线路的走向,找出低电平的所在。

网友(2010-06-03):
电池座有问题了,用万用表看一下跳线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