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笔记本屏幕暗的问题(更换灯管后出现)请教(已修好)

楼主(2010-04-29):
接修一个IBM T60笔记本,开机红屏,一会正常变白后灯管熄灭,暗屏。

心喜,打开屏幕,更换灯管后,装机,发现开机后屏幕可以显示,就是灯管不亮,暗屏,测试高压板上F1正常,但是电压不对,只有七八伏电压,检查屏显,正常,测试到主板接口处电压,也为七八伏,维修进入困境,请给位高手指教!

已经修好,8楼已经放出问题所在,再次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你那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延着屏线接口跑一下线路,多数是某个MOS管挂了,高压条上一接电就应该有20V的。

网友:
修过红屏做显卡好了,楼主试下。。。

网友:
高压板供电有问题,显卡不良。

网友:
飞根主电过去就好了

网友:
继续跑电路、、
可能高压板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早上我把整个机器拆开,认真检查了主板,发现主板上给高压板供电的一个保险,标号为F7,报销了,整个保险很难找,在黑色的贴纸后侧,换一个0欧电阻,OK!刚才已经交给客户了,这里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你换的时候操作不当,把这个保险给报销了。是不是你采用试的方法确定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