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N进水 求救

楼主(2010-04-29):
方正R610N进水,不能触发,换南桥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各路电压都正常了,就是CPU复位电压才0.2V,没
,不知道线路走向了,有图纸的朋友帮帮忙传份上来,谢谢 ,BIOS上贴着SW3
cpu
点不亮

网友:
错了,是SW21 板号:DAOSW1MB8E3
下了广达的SW7,看了下图纸线路差不多,料号不同.
挑开H_RESET进NB的0欧电阻,复位电压有1.05V ,,等于也就是VCCA电压吧,H_RESET直接通过0欧电阻进NB,上面没像图纸上挂有RV电阻,,现在问,是不是NB坏了?

网友:
说实话
哥们本子进水了就别修了
修好了以后问题也多去了

网友:
查pci复位有没有,

网友:
进水一般很难修

网友(2010-06-15):
是啊,我这里也有个进水的机器,不触发,换了南桥也是不好,无3V 5v

网友:
楼主 cpu复位电压时什么意思? 复位点是用来测电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