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最小的那种贴片电阻能买到的吗

楼主(2010-04-29):
7300GT 显卡上的电阻,知道阻值是 10K,不小心搞掉了,再找不着。这样的电阻能买到的吗?是属于什么型号的?

这些电阻是卡上最小的元件之一,电阻是黑色的,没有任何标记。不知道是属于什么型号的,在淘宝上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么小的,能找到的都是些 060x 040x 020x 的,不知道哪个才是,060x 肯定不是了,太大了。

不知道各位老手,如果这样的电阻被搞丢了,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E01-42A10K-F无铅料大小为10K  精确到5%

网友:
楼上标注的我没找着,我找了这个:
http://www.sooic.com/ChipR/Dimensions&FootPrint/

好像是 0402 规格的,我拿尺子量了一下,约等于 1.0mm * 0.5mm。

网友:
2 楼 你 怎么提前上线了,, 应该是5,1 吧,

网友:
拿废板拆就有啦~~~~~~~

网友:
是啊,废卡找就是了,103的电阻,就是稍微大点的也能装上的,没必要为一个电阻去购买啊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在DAC部分的电路中。他掉料或损坏会引起编色,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