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BW电源指示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0-04-29):
今天修到一三星931BW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屏不显示.
拆开后盖测高压供电的2A保险丝断,拆下高压电路小板测板上的4502C短路了,用AO4606换上后,加保险丝.
上电OK.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的,我也修过,那个保险容易坏,

网友:
不知这是不是通病,反正也这样修了好多台,那个保险是重点,如果坏了,后级就要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没查出问题,直接锯开用高压条替代了目前正常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真接换高压板呀
省时间呀

网友:
学习啦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错,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但说到点子上。

网友(2010-06-04):
了解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