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复位 怀疑时钟电路不正常 求救!

楼主(2010-04-29):
这个主板是不复位,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检查时钟,3点3伏供电正常,晶振也起振了,时钟IC有一个小三极管,C极连接时钟IC16脚,E极接地,我测量这个三极管B极电压0.6伏,C极0点3伏,这正常吗?时钟IC的开启信号应该是从这个三极管的C极进去的吧?可为什么才0点3伏呢?难道它是低电平开启吗?再测量时钟IC两侧的两排330电阻,只有两个有0.3伏其他都是电阻一端0.6另一端0.3,这应该不正常吧?PCI槽  B16脚有时钟,   A15脚复位电压0伏,时钟IC型号是W83195CG-GS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

网友:
很明显的时钟的信号没有开启,检查三极管有没有损坏,还有 三极管的E 极是接地。 B 极正常时应该是低电平。检查三极管外围电路

网友:
三极管正常啊

网友:
先查一下PDF,此IC是否为低电平开启,我个人认为三极管没坏,此时钟芯片为低电平开启的。还有一个PWGD,也是必要条件,先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第31脚吧。

网友:
测量e极接地吧  b极的0.6v不正常 正常改为1v以上 b极跑线路吧

网友:
基极B接的应该是Vcroe,0.6V肯定是不对的,楼主说查供电都正常,那就跑跑Vcroe到基极的电阻是否损坏吧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这个问题还真难修了!

网友:
就三极管的状态来讲
这个管子B极0.6V,出于导通状态,C极被拉低到地是正常的
就如4楼所讲,有可能是时钟IC的ENLL端是低电平有效地
其实如果PCI槽上测到的时钟是正常的
不妨把维修方向放在复位电路上

网友:
跑了三极管B极的电路,没量得有什么损坏的元器件啊,时钟旁的330电阻只有两个有1点5伏,其他都是0点3或0点6,我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但是PCI上用示波器又量得有波行,真不知道故障是出在时钟还是复位电路了,想代换下时钟IC,又找不到同型号的,哎`````不知道怎么办了???  还有没有人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收到了吗

网友:
学习~我个人认为,这种时钟应该不容易坏~I/O是什么型号的?感觉还是复位电路的事~

网友:
查下时钟Ic处的PG信号来没,然后查查复位电路吧,时钟IC找死人哟!!!

网友:
ATX8脚的PG信号确定有么?测下时钟IC旁边的电阻,看有没有时钟波形,如果有了,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换时钟IC吧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一般是高电平  你取下三极管试试看有没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取下三极管   C极有3点3的高电平,我想这个板的时钟是低电平开启的,所以三极管B极0点6  C极0点3应该是正常的,   ATX有PG    时钟附近的330电阻只有两个有1点3  其它都是0点3到0点6左右  怎么判断时钟IC的开启信号是否收到呢?这个开启信号是开来自ATX8脚的PG还是来自那个小三极管啊,那个三极管E极接地,C极接时钟IC16脚,B极应该是输入,跑了B极的电路  好象也没测量到坏的元器件,现在不知道到底是时钟电路故障,还是复位电路故障才导致全板不复位呢?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波形,如无就换时钟芯片

网友:
在此例 开启信号过三极管为低电平是正常的

您测的供电正常了
时钟三大工作条件也都满足了

也测出PCI的时钟正常,那接着测其他的时钟啊,CPU、NB、SB、IO、BIOS等等的时钟是否正常啊

然后看ATXPG、VRMPG是否有到SB啊。

如果都正常那就从PCIA15脚跑线看看咯 有些PCI复位直接南桥发出经过门电路转换有些板是经过IO的。
您也没描述是啥型号的板

网友:
上次我遇到了 io右边有3个三极管 有一个 中间的那个三极管npn的 b 0.63  e gnd   c 5.01  为啥c 5.01呢  不是饱和了吗 后来直接短接c  开机 跑码了 没有电路图 搞不懂 c好像接io 83脚 it8712f-s  那位神手解释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exi 19# 理想123 xu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换个I/0试下吧,W83195CG-GS   有参与复位的脚

网友:
CPU NB SB IO 时钟在哪测试啊? 我就知道PCI A15 BIOS3 AGP B7 其他时钟测试点就不知道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