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华擎845主板

楼主(2010-04-29):
有一款华擎845主板把线插到电源上就自动开机,不过开机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是BOSS里的来电开机设置,你给改下

网友:
我改了我全关了

网友:
I/0芯片 换一个试试,因为开机复位时PO-ON 把电位拉低,给I/O芯片信号,I/O给到南桥,一般换桥成本太高,先换I/O试试吧

网友:
电池电压够吗

网友:
BIOS清零,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