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进系统插USB死机维修

楼主(2010-04-29):
《本贴为原创》
机种:P5QPL

故障:进系统死机

维修:加电确认进系统未死,又跑二小时3D也不死,无意中插向一个USB口插U盘死机,重新开机,再插此接口又死,插其它接口都正常。量测这个USB口(主板带号为:USB56)的供电为5V正常,二根数据线(USB56的4。5PIN)对地阻抗也正常(VC9801A+表测得为:489值),根据此接口直接接南桥(82801GB),判南桥USB控制器部分FAIL,故更换南桥。换南桥后,插U盘至USB56未死机,又跑3D二小时,再未死说明故障排除。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一个U口不能用就换南桥,有点。。。。

网友:
大家有没有修到过这种相同故障而不是南桥问题的有没有啊!

网友:
是有点那个,不过要为客户负责,这是我的原则!

网友:
USB除了南桥,还有BIOS。这电路简单死了。

网友:
供电不足 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用东西把那usb口堵死算了。有几个usb的也够用了。

网友:
虽然为用户负责,不过可以协商一下,这个成本也太高了点吧,不如加一个USB卡,成本低双能多好的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