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10 上电电流 1a 左右 不跑码

楼主(2010-04-29):
三星 P10 上电电流 1a 左右 不跑码
三星

网友:
楼主等 级还是4级啊,你这样一个无头无尾的问题怎么帮你?

网友:
1A正常呀,查下复位,时钟吧

网友:
我不在店里 店里的小兄弟发的贴 对不住了 我先看一下 再麻烦大家

网友:
跑到1A基本是显卡了

网友:
老一套了 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步来吧 任何机器都是用这种方法维修的

网友:
电流有一安差不多是显卡了,你重点查显卡及相关电路

网友:
显卡问题了 你焊下显卡了

网友:
不装内存看电流上多大
很多都是复位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