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黑屏

楼主(2010-04-29):
该机黑屏 换过高压板上2个25v220的电容 还有标号F200的保险 。一个P605的八角MOS管 ,现在的故障是一亮就灭 ,灯管没有问题 ,芯片用的是OZ9910GN.因为有很多这样的机器 ,换板的成本高 所以想把板修好 有修过这款机的朋友 麻烦指导一下 谢谢
芯片
黑屏

网友:
你查一下5v,和12V的供电输出,然后板背面面有个保险,类似电感,是高压供电电感,就在你换的电容旁边,连着保险的有个16脚的OZ9910GN高压驱动ic,靠下有个6脚的EA1532a,是高压供电管,如果5 v 12V输出都正常,重点查高压驱动IC和高压供电管,另外P605你两个全换一下试试

网友:
2个P605都换了 现在就怀疑是OZ9910GN有问题 但是买不到配件

网友:
直接改个四灯的普通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P605都换了,保险丝都看好了,只有OZ9910会坏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灯管的问题,这种情况单独用通用高压条点没问题,但是用原机的高压板不行,建议你换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高压板,先确定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撒

网友:
灯管虚焊 也会一亮即灰 ,高压变压器故障了也是一亮即灰,
先将这台的高压板拿去装别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