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个显示器亏了吗?

楼主(2010-04-29):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个AOC 176S+ 17普屏液晶来修。。让我报下价,我一看外观还挺新。而且是不通电的,我想应问题不太大就说100元马上能修好。让客户稍等下。。
一拆开发现按键板上的线全被剪掉了。电源板到驱动板上的连接线也不见了。
一看就是二修了。我估计是别人修的想换通用板结果不知啥原因没有换好的了。
我对客户说这个是二修。东西动过了,肯定坏的多。要150以上,少了我不修了。。
客户想了下说这样吧,我这个卖你算了,你不是回收吗? 他看到我外面的广告了。我说是啊,不过最多只能200元收来。。你这个毕竟修得很烂了。 他在我这买了一个冠捷19的,880 扣除这个200的,付了680元成交了。
客户走了,我开始修这个显示器,首先测试发现电源板上的12V .5V 电压都没有哦。300V 已经有了,量测电源管理芯片:
LD7552BN发现3 脚无输入。3脚为启动电压输入端。正常20V 左右。 查300V 下来的几个电阻均正常,没有烧坏,换了一个芯片正常了。
12V .5V 输出都有了。
接上驱动板,按键不起作用,仔细一看。驱动板几个IC 全加焊过了,都没有清洗,还少了个芯片。。EEPROM 的芯片不见了一个了。没有数据可写只有换通用板了。
换了通用板按键正常了,灯管也亮了,一接上屏就黑。不用说屏也是个坏的。拆开屏外面的一个铁片。屏型号是:京东方HT170E01。量测试屏接口发现这些信号数据信号阻值相差很大,正常的400多。有几个800多殴的。再通会电用手一摸,屏主芯片TFP7515 好热啊,不用说这个芯片坏了。从破屏上拆了一个装上,OK ,接上电源板,驱动板接电,出现无信号的字样了。
接上面板上的线,用胶固定好后。试机两小时正常,屏色彩还好。
说了这么多这个显示器也太够损的了。怎么可能全坏?
同行下次可看清楚了,收到二修的东西千万小心点,这个屏也是没修好,我不是亏大了吗?
回收
芯片

网友:
还好,只能说这个搞得太累了,不划算

网友:
屏没坏就不亏。

网友:
只能说没赚也没赔啊,200元收来,又费了那么大劲换了那么多零件,修好了能卖个400

网友:
一般屏上的主芯片,我不敢焊,怕把FFC软带烤化了。

网友:
真的。有些维修的人一点维修道德都没有。就是瞎搞。搞好了就好。搞不好就甩手,整的乱七八糟的,让别人也无从下手。。。唉,,,

网友:
你牛 坏液晶你也能给到200收 19寸的我也最多给100 万一屏坏的也亏不了多少

网友:
如果是回收的话!我觉得像收手机的人一样。打开看里面,在来说价格

网友:
楼上的也很牛呀!坏的液晶我才给30-40,多了也不要。谁知道是哪坏了呀!

网友:
坏的液晶我可以200收哦,如果屏没坏的话,修好能卖400多的哦。
再说换新的我新的要赚钱的哦,这样一算一台能赚400左右吧,不少了哦。
如果屏坏的话一般就50左右收的。

网友:
你傻,屏不测试一下就收,现在有人就干这活!专门卖屏坏的液晶,专找贪便宜的

网友:
对啊 ,以后收少 点。。。。要 不 就 只 能赔。。。。

网友:
880 新的啊。那也赚了几十。屏好的就不亏了。。

网友:
200元我感觉蛮贵的,一般像这种情况的给100就足够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收来的,19”正屏的,300收来,换了个高压板就好,当时也是模黑的,想起来后怕。

网友:
楼主强淫。。。
我三十块收过一个线屏。换了高压。用了半月。变成六条竖线了。。亏S。。。

网友:
修好了就没赔嘛,呵呵,是得注意。

网友:
屏要是让你试的话,没有二百多收不下来.
很难碰到什么也不懂,低低价格收进的.如果试屏好的话,客户没准也就修了
AOC19的,现在进货800左右吧,楼主也是想到这个显示器赚了80左右,赌一把百八收台显示器,修好赚个二三百,不修好,也赔不着

网友:
只要屏是好的...你就没亏...修不修得好是你个人问题...

网友:
楼主冠捷19的现在卖680元(880 -200=680元)? 那里有卖?

网友:
楼主 你这样的机器最多就100块收了
但是你这个还能修好200不亏

网友:
就是,出200收这样的烂机,太贵鸟!我上次收个好的才两百呢!

网友:
不是给你搞好了吗! 不亏!

网友:
牛!!这么个显示器放我这就会报废的很漂亮的!!

网友:
楼主的运气蛮好的 修好了就不亏了 又是想多赚点就要胆大点

网友:
修好了也就挣了!现在可卖500左右了.

网友:
修好就不算亏~~~~这个能卖个450元左右~~~~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给的太高了。我最多给80

网友:
最多i值150大洋

网友:
还好屏是好的,如果屏坏了那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