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暗屏问题

楼主(2010-04-29):
刚接到一个Acer 5570本,拿来时故障现象是屏很暗调不亮,查高压板供电19V有的,控制脚只有零点几,检测相关电路发现一个
二极管
击穿,换上后3.3v出来了,电压正常。试机还是很暗,除了接地还有个脚也没电压。这个脚应该是亮度调节的吧?跑线路发现发现穿孔过板后找不到路了,请教各位大侠这个脚是哪里控制的?
暗屏

网友:
测灯管是不是好的
还要改高压条,找主供电,信号和地
还要换屏试

网友:
要在屏线那找呀

网友:
看图纸的话 ! 一目了然 !

网友:
把你修出来的3.3V和那个没有电压的脚焊在一起。

网友:
调节明暗的控制线路一般是IO控制啊

网友:
到底是暗屏啊,还是不亮度不够啊?

网友:
在SUPERI/O那里找

网友:
是不是IO虚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接屏线,Acer的机子要接屏的,不接屏,高压的控制脚就好像0.6,不出3.3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改个高压条巴,什么问题都改决了

网友:
屏高压条都已经排除了,
IO的型号是pc87541v,手上也没有可以换的,亮度调节不知道是哪个脚控制的?

网友:
可以把它直接接到最亮,就不能调节。

网友:
找个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亮度调节经过电阻及相关电路到达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