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加内存跑38掉电 不加内存R0不掉电

楼主(2010-04-29):
一台IBMR32的机器  ,小电池没电, 接上电源就直接上电跑到38掉电,就不触发了只能拔下电源在接上, 不加内存R0不掉电。有没遇到此现象的啊 ,求助中。

网友:
我之前修过这样的故障的BENQ大部分为北桥显卡不良,但不是IBM。给你做下参考!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
期待大虾解答中 !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 头都大了 !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网友:
这类机器内存槽最容易出问题,加焊一下。主板背面还有几个角哦

网友:
我记不清是哪个本了,我修过一个,换北桥,内存修复

网友:
北桥和内存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的,一样问题。订个北桥试试看

网友:
先换内存吧  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先不要换北桥,你上电池试试看。我刚上电池每次能亮。

网友:
我的解决了,加焊内存接口。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不加内存北桥的内存模块没工作所以不会掉电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内存槽的故障也是经常有的

网友(2010-05-31):
我也有一樣的問題...但內存電壓量起來正常~~
北橋加焊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