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解压板后,有干扰

楼主(2010-04-29):
求助,我有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换完乐华2621的解压板后,屏幕出现不规则的水波纹,把解压板拿出来就正常,装回去就出现了,请教大家这应该是哪的问题,是哪根没有屏蔽好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从驱动板上接根地线到屏上
wxc21cn

网友:
检查一下 高压板上的电容是否完好 还不行的话再换块高压板

网友:
换PC板后有干扰一般就是VGA那里的问题 有些是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对 还有就是你的驱动板不好

网友:
试着把屏线里的时钟线动一动,看还有没有干扰,如果有效,可用铝箔单独屏蔽之

网友:
把线用铝铂包起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