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l-965独显的,显卡巨烫

楼主(2010-04-29):
dv2000/3000intel 的965独显的G86-630,遇到两例,问题开机无显示,显卡巨烫,量1.2v显卡供电,L36电感,一端1.2一端1.16,换全新显卡问题一样的,怀疑是这个显卡供电1.16不足导致的,针对这个1.16V电压,基本跟他相连的全换过,可是它就是1.16V.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吧,显卡很烫应该也是欠压导致的吧,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呵呵!这个显卡不烫那就说明它根本没工作。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下电流跳变。

网友:
2# 学习才能进步 不是有温度,是非常烫,,难道这也正常???

网友:
估计是你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3# 我来修一下 有的时候机器也能显示的,但肯定死机,因为显卡太烫了,那不是正常有的温度啊,

网友:
估计显卡没做好,本人习惯做完光板摸温度,太烫一般都是BGA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确认有块是显卡本身有问题,换了两个现在没问题了,但是还有一块还是不行,并且触摸板的灯跟充电灯,硬盘灯在闪吖闪的。那块显卡换了两个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BGA没有做好,还有检查一下CPU座

网友:
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10# 蓝色快车2008   现在就是怀疑不是显卡的问题了,但是没头绪,那个灯好像是在报错吧

网友:
给多加几个垫子  风扇改成长转  可能会散热好点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可能是做BGA的时候没做好

网友:
用09升级板的,换全新的

网友:
遇到过 是你显卡没作好

网友:
有这种事,我的天

网友:
看看周围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定的是全新的芯片,芯片绝对没有问题,我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的,保证芯片肯定是好的,焊盘也是很干净的,没有掉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965出的这种问题 显卡换的全新的 开机还是不亮 加焊过北桥后 开机能亮 可是时间长了就又不亮了 换北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