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via的工控epia-cl6000e主板bios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9):
本人前几天维修了一块via的工控板epia-cl6000e
接到手后用诊断卡代码50,怀疑是bios芯片有问题,用编程器测试芯片确实有问题,该主板的bios芯片为sst39sf020,查资料为5v 256k,但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好不容易在一块旧的主板上找了一块sst 39sf040 单是这个是 5v 512k,唉先用用看再说,到via官网下了bios,用编程器刷进先试试,可是试了却是ff,无法启动,怎么会呢?因该可以的呀,去网上找了半天的资料,终于知道bios是从最后的地方往上读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好搞了,只要把开头的2m字节空出了不就好了,不过怎么搞呀?弄了半天还真给我搞好了。现将过程公布如下
先用UltraEdit 文本编辑器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随便输入几个字母,如下图

然后在编辑中的十六进制编辑

现在选择十六进制插入删除,跳出窗口

字节数为你输入的字母数,这样就弄出了一个空白的16进制文件,然后我们打开编程器,选择一个2m的bios芯片,打开缓存区点一下最后

记入地址,然后打开计算器,选择程序员

选择16进制,并输入数字

然后选择10进制

得到262143,然后再加1 得到262144

然后在刚才的文件中选择插入16进制数262144

变成

替换数据

全部变成FF,然后选项全部FF,并且复制,打开要修改cl6000 bios文件在开始(0000000h)处粘贴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开始2m是空白的4m文件,然后保存文件,用编程器将这个文件写入芯片

写完后上机测试,一切ok
不敢独享,特来分享!

网友:
有编程器就好办了,不是刷之前直接填入20000就行吗。希尔特的

网友(2010-06-26):
楼主,无法看到链接图片,请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