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铬ZM-E65PED怪问题

楼主(2010-04-29):
在CMOS和DOS下可以用键盘鼠标,进入系统后用不了键盘鼠标,什么怪问题

网友:
再怪终究属于PS2部分的问题
测量PS2电阻是否正常,PS2 VCC是否偏低,
尝试更换IO 刷新BIOS

先按照常规的处理方法修一下吧

网友:
该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注册表是不是被改过了

网友:
还是觉得系统吧.有换PE试试?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