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进系统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0-04-29):
HP2133进系统一会就死机,有时还进LOGO就自动重启,自己不停的重启,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里面灰尘太多了啊

网友:
南桥摸下发热正常不?太热可以做下南桥。。。

网友:
CPU有没有虚。

网友:
换南桥试下``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集成的显卡有问题,SIS的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台这样的机器,VIA的 南北桥和CPU。CPU脱焊 但是有风险 。

网友:
硬盘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像这样子一般先看看桥有没有问题,如果是CPU散热不好的话一般掉电不会重启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CPU ‘NB’SB均发热,但都属正常,最后劲发现是无线网卡,关掉无线网卡就不死机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