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k70在想安装360杀毒软件时, 画面“定格

楼主(2010-04-29):
我的联想电脑k70在想安装360杀毒软件时, 画面“定格”无反应,鼠标、键盘无法输入,再启动时,自检时出现
All right reserved
System bios shadowed
video bios shadow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0280 previous boot in complete refault configuration used
重新设置bios,安装xp恢复程序不到5秒就出现“定格”,xp怎么也安装不上,怎样解决,c盘也格式化了

bios设置程序的main advaised高级设置一部分打不开,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打开System bios video bios ,是不是得刷新bios我不知道怎样操作
蓝屏提示 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000000diox00000028 ox00000002 ox00000000 oxf9df5663
***acpiSys-address f9df5663 base at f9de3000 datestamp 3b7d8550
有人说我的电脑已经开启了acpi电源模式,一般xp光盘不能正常安装,2个选择,1安装vista或则win7,因为此系统直接支持acpi电源模式,2网上搜索一下acpi电源模式下如何安装xp,我的c盘也格式化了,安装xp总是安装不上,bios无power菜单,main advaised高级设置一部分打不开,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安装xp

网友:
你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后在分区看看能不能行!然后在装WINDOWS XP原版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