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3黑屏

楼主(2010-04-29):
客户的笔记本 拿过来黑屏 不过可以看到显示 起初怀疑等关坏
开屏后灯管是断了的 手头没货就先换别的灯管试 结果还是不亮
测输入高压12v正常  本来的信号电压只有1.35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出了问题
在线等待中

网友:
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
遇上屏暗是高压板问题的话,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动作比较快,

网友:
先判断是那的问题在换啊,确定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再动手、

网友:
灯管是断了的 我换了 现在还是不亮  高压12v有 信号是1.35v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手头有 没有替换高压板 还有高压的保险是好的 不知道同行有无修过 有没有信号电压是1.35v的

网友:
搞定了 1.35v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那个1.35V是不是亮度调节信号呀?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如果1.35是开启信号应该偏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