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显卡不过 诊断卡显示4q

楼主(2010-04-29):
已经换了好几个显卡了 依然一样, 那位师傅知道 显卡工作都需要哪些条件啊

网友:
量量屏接口附近有个保险丝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时钟还有和北桥数据线这些吧,

网友:
是不是掉电阻了啊,靠NB,SB都近,是不是影响了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显卡成功了 加焊下北桥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哦 、 一般这款机器通病都是显卡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故障  无论是显卡加焊还是重植株都一样 想做北桥试试 顾客说不修了就拿走了  期待楼主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起来

网友:
修好了 显卡背面的那个4方的好像是晶振,,,,,,掉了,

网友:
楼主你那诊断卡缺笔划了吧。还能显示“q”?

网友:
这问题比较少见,```一般换显卡都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4A之类的吧。看看显卡背面的1.8V是不是正常。都换了显卡。那就考虑显卡做好了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4q还是4P,还是4b
等一会7   ,8妙就好了

网友:
这机一般只要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板子的背面冒锡了把

网友:
查查显卡周围的零件

网友:
应该是4A吧,数码管有问题,做显卡掉晶振我也遇到过

网友:
看来焊BGA得注意边上的小原件呀

网友:
我有一个ibm机器跑49,加焊无果,拔下重植OK

网友:
是在做BGA的时候没有用隔热胶吧

网友:
把显卡拆了,排除板断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换北桥。

网友: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怎么还在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