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4-29):
一台长城G196显示器,别的试过都是好的,就是驱动板接通电源后,12V和MOS管上的5V/3。3V都是好的,开启电压过一会儿就没了,MCU型号是TSUM56AL-LF,请高手说下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怎么查?
谢谢各位,MOS管上的电压正常都有,供电管下的芯片发热,但找不到代换的,准备换驱动板了.

网友:
好的时候显示是不是正常的,看下没有的时候和有的时候MOS管的电压,换MOS管试下,不行的话刷MCU,再不行换个驱动板

网友:
长城的这款总出问题,你先换个MOS管试下,也许是特性不良了,如果不行,你查下供电管下边的一些IC模块,看是否过热,有的是下级芯片过热,把mos管电压拉低的

网友:
3.3没了还是5V也没了

网友:
可能是三端稳压性能不好  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