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南北桥集成,开机不显

楼主(2010-04-29):
现本人遇到一台HP V3000开机可调电源跑71就跳不上去了,主板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桥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还是不行,请教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过显卡 看看是不是显卡晶振没有起震 就在那个桥边上

网友:
是不是显示通道的问题啊

网友:
晕 - - 说过啦,就只有一个桥,南北桥集成的,NVIDIA MCPC7NV -A2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显卡供电没过来的,也是跑0.7左右

网友:
你确定换的桥是MCP67MV?V3500用的应该是MCP67M才对!这两种桥不能代换的。

网友:
MEMORY都没过啊,换个CPU是下

网友:
CPU 内存 全部排除了,BIOS也刷了。。没有招了

网友:
直接查北桥供电电路

网友:
CPU座!!按压下看看,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