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正常么?

楼主(2010-04-29):
一航嘉冷静王钻石版,开机状况下实测3.3V只有2.85,其余电压正常。虽然使用中未发现不正常。但总感觉不放心。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万用表是新的,电池也是新的。电源的输出端电容全部更换成新的。配置是奔4的CPU531。7300GT双128的,西数80和希捷40的双硬盘。CD光驱,感觉电源功率应该足够了。不像是给拉低的。
cpu

网友:
3.3V测量得到2.8V,如果你测量没有误差的话,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不接电脑,只开电源,看看是多少,不就知道是不是被拉低的,这个电压是有点低

网友:
如果其它电压全部正常的话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调电阻,就在那个橙色线附近.我的FSP电源可以调整.还有就是看看3.3V负载电阻有没有变值,然后就是滤波电容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3.3V的范围一般都要求3.15-3.45

网友:
我看是被拉低的,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拆开查看,发现背面一三极管的基极和一片容串在一起。老大一个焊锡。用吸锡器吸完,顺手换了个50V4.7的电容,再测,3.3V正常了,5V也正常,发现原来正常的12V只有11.75,上机实测,5V和3.3V没啥变化。12V被拉到11.65 。最低11.6V。该电源没修过。航嘉也不会设计的这么烂,真想不明白为啥断开。3.3V就上来了。而12V又下去了。这个电压用是没问题,总感觉有点不大对劲。高手再指点。

网友:
带负载后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