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M215

楼主(2010-04-29):
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用电源开机就掉电,但充电正常

网友:
电池接口附近的充电IC是否损坏呢 挑开供电脚(粗线的),对地打阻

网友:
换个充电IC试下``
\

网友:
不理解2楼说的话题·······

网友:
CPU后面的NEC电容

网友:
5楼正解,修过几台了,都是NEC电容虑波不良!

网友:
NEC电容去那里找~~~~~

网友:
如果需要换 哪个NEC/TOKIN    OE128   这个芯片在哪里买得到

网友:
电子市场不一定有,同行有同样的板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