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0-04-29):
顾客拿一台联想笔记本来,说不能开机,说过会再来,我接过来试试,结果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于是就重装了个系统。。可以了,电量不逐,我有插上适配器,装了杀毒软件,重启。。可以,过半个小时我再次重启过后,电脑就发出-嘟-嘟-的声音,每隔十五秒就嘟一声,我于是关机重启电脑,启动不了了,插上电源适配器,没有反应,不通电了。。这下可麻烦了,是不是开关管坏了,还是开机芯片坏了。。。备注:顾客没来没说好我也没能去拆开。

网友:
可能是虚焊!或是内存不良,再者散热不正常!!!

网友:
能正常开机一下。。虚汗居多

网友:
不管是哪儿出了故障
都要拆开机子做相应检查、测量,才能下结论!!!

网友:
芯片虚焊多

网友:
可能芯片空焊了,因为一开始能开机

网友:
虚焊的情况比较明显,楼主要不行的话就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做下BGA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