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68M-RL 故障

楼主(2010-04-29):
一条IDE线接两个IDE设备(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认出两个设备,如果能同时认出两个设备则无法进入系统!(跳帽已经都设置好多次还是不行)
插上前置的音频也进不了系统!
超级崩溃
请高手指教
本人菜鸟

网友:
再用一根IDE线接上试试啊
或者只接硬盘,试试看能不能认出来,

网友:
你确定你的主从跳线没问题,然后检查下前置音频接口有没短路,再考虑下IO,再来动南桥!

网友:
你确定你的主从跳线没问题,然后检查下前置音频接口有没短路,再考虑下IO,再来动南桥!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动不动就动南桥,很危险哦~先清下CMOS,再用两个IDE分别连接,同时把光驱和硬盘的跳线都取了,这样试试看~~~

网友:
音频的先不接,一步步的搞定~~

网友:
绝对是主从没有设好.
我教你一招吧.
首先IDE线要插正确不能插反.    IDE线的三个接口,有一个接口和其它两个接口离得比较远的那个应插在主板上面

然后再接一个IDE设备开机.在COMS里面看认到的设备是主还是从.

如果是主另外一个的跳线就跳从,是从的话另外的一就跳主.
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
绝对是主从没有设好.
我教你一招吧.
首先IDE线要插正确不能插反.    IDE线的三个接口,有一个接口和其它两个接口离得比较远的那个应插在主板上面

然后再接一个IDE设备开机.在COMS里面看认到的设备是主还是从.

...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