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急等)

楼主(2010-04-29):
电脑键盘不能用,阻值正常,怀疑是IO问题,可不可以把KB口的线断开,然后把插座的线连到内置USB口上啊?
先谢谢了

网友:
不可以  的   PS/2的和USB的不一样   要转换才能用   还是直接买一个USB的键盘吧

网友:
USB 和PS2的芯片不一样的,买个USB软PS2的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阻值正常不代表电压正常 看看5V到了没

网友:
要看一下4脚有没有5V

1脚和5脚也是要有电的.都是经过5V分压来的.
如果电压和阻值都正常了,多半就是I/O了

网友:
5伏电压 换个IO 再查Kbreset南桥发过来的有没有电压

网友:
可以改,但要明白供电,数据的输入,输出对应的时钟和数据及接地。你可以用一个PS2转USB的转换线

网友:
注意 1脚 5V 保险丝

网友:
一般键盘量四根线,5V供电如果有再看数据和时钟线两根对地阻值是一样的还有一根接地不用管,如果供电短断或不供跑下线路,数时通过PS接口旁边的电感通IO接下来就很好判断了

网友:
阻值正常你先把电容取下 有的是电容漏电等问题造成的 如果有条线帽你跳一下  有的是跳线帽氧化造成的

网友:
先把电容取下试试  有的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有跳线帽的话  跳一下 跳线帽 有的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估计是主板I/O坏

网友:
IO换一下试试吧。IO管PS/2

网友:
还不如先把PS头换悼,不行在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