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问题

楼主(2010-04-29):
接了一台HP6535
笔记本
,不过显卡,换桥,还是不对求思路
笔记本

网友:
我上次有个6535B的板也是过了内存不显示
换了北桥一样的,想找个TURION的CPU试但没有找到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吗?它的工作条件查了没,换上的桥确定是好的吗,最后就是刷BIOS试试了~~~

网友:
BOIS也刷了

网友:
没做好 我又一次也这样 再做一遍 拔下来重做

网友:
我遇到的是座子出问题了,用力压住座子就可以点亮北桥都重新换过了也确定做好了,好难弄,见到这种座子我就头大了。HP的这款机器热量太大了

网友:
先刷BIOS HP6515B 的通病好像是BIOS(个人认为) 我手头N个本本 看电流跑数很正常就是不亮 重做N次显卡 也换过问题依旧 最后都是刷BIOS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