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0-04-29):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HP DV1000的机子,来的时候开机不显,放着一个小时要开始修的时候可以显示。。。后来不放心把机子拆了,将I/O托一次,就这样子试了一个下午都正常,客户拿走两天又拿回来再一次不开机。。真的郁闷了。。看到网上的朋友也有修过一台同样的故障说是CPU换一个就好了,反正手上正好也有CPU就换上了。。。试了两天都正以为要跟客户说好了,再下午开着试机的时候突然掉电,,现在还是一样时开时不开,南桥有加悍过问题还是一样,,,,电流在0。90回落到0。79然后就慢慢的升到0。82就不动了,,,大师位帮帮忙

网友:
换I/O我换好过

网友:
DV1000时显时不显是通病了    就是电源接口附件的一个管子的一个控制角容易虚焊,不知道楼主查了没有

网友:
取内存,看电流跳变情况看是否是档内存
最好是上诊断卡看看

网友:
DC头附近???是二极管还是CPU供电的MOS管呢

网友:
北桥这块LZ有没有查看看?

网友:
会突然掉电应该跟北桥关系不大,我还是感觉CPU供电出问题,或I/O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会虚悍的地方大部份都补悍,就差北桥和CPU座

网友:
现在又正常再试三天如果一切正常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把南北都重做了,I/O也换了,都没搞好,一直都找不到原因呢,郁闷哟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机子到现在开机都一个星期没有掉电了,,,当时是加悍CPU供电IC和DC头后面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恭喜楼主了  我也碰到过一个DC头后面一个二极管虚汗的  通病~~~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的电流跳到哪里啊?

网友:
主要是你要确定开机不显的具体一点的问题呀  不能没有办法告诉你呀  这机器不加点的的问题还多 加点不现很少

网友:
虚焊或者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性能不良

网友:
呀 这种问题我没修过撒  修过的朋友能具体说下那个管在什么地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