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1000uf能代换25v470uf吗

楼主(2010-04-29):
25v1000uf能代换25v470uf吗?

网友:
不行的,容量最好一样,耐压可以高点

网友:
显示哭滤波部份。可以的。

网友:
电源滤波没问题,可以换

网友:
你要换的那个是滤波电容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如是用在滤波上。就可以,是电解电容就必须规格一样,

网友:
可以的 滤波电容不能小 往大换是可以的

网友:
不多说.楼上的都是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