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可代换吗

楼主(2010-04-29):
主板的声卡可以用同系列的声卡代换吗,如ALC880用ALC883行吗
---------------------
可代换。

网友:
最好是原的代换

网友:
不行吧。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
其实,许多音频IC可以代,只要供电、地线相同,基本的IN OUT相同,可以直接代。

网友:
代换不了 要一样型号的

网友:
不可以的。之前我是用888的代883的。装上后声音也有。就是开机的时候有嘟嘟声。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alc   883=662=660   我就知道这3个可以

网友:
已修好了,我是用883去代880的,谢谢各位同行。

网友:
那个可以换的,不过最好是要看看引脚功能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