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 主板烧了

楼主(2010-04-29):
一个联想旭日410的机器 主板上一个场管烧了,板层上的铜皮翘起来了 ,重新换了2个上去 机器可以点亮,但是过了3..4。分钟就掉电了,刚换的场管摸着烫的厉害,量了一下 又烧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呀??谢谢高手指点一下啊
掉电

网友:
几个管和电源芯片同时换,再看看,铜皮翘起来的地方板子自身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三个原因,驱动芯片不良,后级有短路,供电纹波过大。

网友:
因为问题点还没有完全排除,翘铜皮的地方处理干净没有,还有后面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把其它管,电源芯片一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