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植球的方法

楼主(2010-04-29):
请问下,如果用万用钢网,
1.大家用的BGA是0.76好用 还是0.6的好用?
2. 两者钢网的锡珠间距都是一样的吗?
3. 还有就是直接在钢网上加热锡珠不会黏住钢网吗?
4.钢网是不容易变形还是不会变形啊?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刚学,昨天植好了一个显卡,我用的是0.6的,直接在钢网上加热的,加热完成后不要等钢网彻底凉了再拿下来,就不会黏住钢网了。不要用蛮力拿钢网不会变形的。还有加热的时候不要温度过高,焊膏要图适当,不要太多,否则也不好拿

网友:
2种都好用,这和焊接技术有关系。

直接在刚网上加热,钢网会往里凹,会导致锡球相连,建议还是不带钢网加热。

网友:
用钢网植完了后  要把钢网拿下来加热  钢网一般不会变形的  每个桥或显卡的珠都不一样大的

网友:
1.大家用的BGA是0.76好用 还是0.6的好用       ---------都用,各有各的用途
2. 两者钢网的锡珠间距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要去想着能不能换着用
3. 还有就是直接在钢网上加热锡珠不会黏住钢网吗?  ------------钢网清洗干净了就不会
4.钢网是不容易变形还是不会变形啊?  -                -------------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的话,基本上都要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要下网才加热,有人说直接加热,没有统一的标准,哪个好用怎么用就是了。
只有你自己亲自动手才知道。

网友:
刚才看了下资料好像  就南桥来说有的 需要0.6  有的需要 0.76 好像不能 通用,看来万用钢网最少也得备2种,锡珠也得备两样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