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下方出现小亮线

楼主(2010-04-29):
在本本的屏幕最下方,在任务栏以下,出现一条闪烁的小亮线;
特别在调为黑屏的时候很明显,不过 刚开机小段时间内不会出现,一般在开机后几分钟后开始出现亮线,

外接个CRT的显示器好像没有发现亮线,用软件屏幕截图,那个亮线截不下来哦
奇怪的是刚启动或显示器刚开启的时候并未发现亮线,工作一段时间可能某些部件发热了亮线也出现了,

求教各位大侠,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如何修复?

网友:
这个不用说啦!就是液晶屏有问题。更换个液晶屏吧!

网友:
补充:如果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是不是就说明显卡部分没有问题呢
用软件查了一下屏是LEN4031制造,型号LP141WX3-TLN1

另外,前几天下雨,天气凉快,屏幕还只是底部小亮线,这几天太阳出来天气也热了,
发现居然顶部好像也有亮线,于是整个屏就抖起来来了,图像每隔几秒上下抖动,好像要重合到一起样的

大概是那里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修。各位高手支支招,谢谢了先

网友:
是屏上的模块出问题了,要需要工厂级机器才能维修。

网友:
用什么软件能检测出来屏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Everest专业版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被山寨了.这样的问题出现,你的屏幕也就报废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如不行,量一下屏线通不通,

网友:
错了 先用使用品事实 看有没有出现没有换品 有修板拉

网友:
直接按屏,没得修

网友(2010-06-12):
先把屏线拔下,清理一下试试,再查VGA信号线 ,如不行再换屏看看吧。

网友(2012-03-05):
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