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 开机黑屏

楼主(2010-04-29):
有台DELL的M1530笔记本,开机黑屏,直流电源供电到1.3A后,开始降,降到1.12A,就不再下降了;加电就启动,启动时CPU风扇转几秒钟就停,用手摸CPU上的散热片有温度,不加内存,电流可到1.38A。会是什么地方有故障。目测了一下,没有发现烧坏的地方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完
或者是档显卡

查查内存显卡的外围工作条件:电压,VERF等
压一下北桥显卡,看是否有空焊现象】

网友:
南北桥、各个大点芯片都压过,电流没有变化,内存供电2.01V,参考电压1.01V,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像是南桥挂了,DEll的机子不上内存一般都会自动掉电的,或是北桥不良也会掉电。

网友:
像是南桥挂了,DEll的机子不上内存一般都会自动掉电的,或是北桥不良也会掉电。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不插内存不会掉电,刚才看到一个标着“220   7958MD”的二脚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是不是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值都是.035,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显卡吧,加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先加焊一下吧~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先加焊显卡吧

网友(2010-06-04):
电压正常的话,先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都是显卡和北桥爱坏,你看看这两个。

网友:
加焊显卡  一般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