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装xp

楼主(2010-04-29):
索尼vpccw26ec怎样装xp系统,之前时候w7.谢谢高手指点。
     注:dos下装,Ghost装,硬装。都南屏。
           PQ,PM不认硬盘。DM也不认盘。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呢?

网友:
要硬装带串口驱动的盘子  最新版的

网友:
新的一步一步安装的一般都能装上去,没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试过。这款机bios是锁住的,能看见的设置不多。
我也是考虑串口驱动问题。试过在索尼的官网下载一种W7改xp系统时所需要的“降级串口驱动”,但怎样在装xp系统的时候加载驱动呢?怎么做都不成功。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下,拆下硬盘挂在台式机上GOSHT然后装回笔记本试下

网友:
慢装能行,客户允许的话!重新分区一下

网友:
楼上的,谢谢你的关注。能装,但装回去解压时蓝屏

网友:
我觉得是W7改xp系统时所需要的“降级串口驱动”问题,但怎样在装xp系统的时候加载驱动呢?

网友:
个人建议,拆下硬盘,台式机安装好系统,并且解压缩。重要的是要重新分区。
然后安装回笔记本,一般的GHOST的系统都是可以移植的。

网友:
硬盘模式没改哦

网友:
硬盘模式开不了,

网友:
bios版本刷低点啊

网友:
用慢装的xp,刚开始的时候按F6,通过软盘加载硬盘驱动。肯定可以解决sata驱动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一下  重新分区

网友:
索尼的机器装XP的确很麻烦,你可以试一下把gost的备份拷到你电脑上然后再启动gost再进行还原

网友:
蓝屏代码是不是00007B  这个要改硬盘模式  不行的话就要自己用慢装的系统 再加载个SATA驱动就行了

网友:
吧硬盘格式改成IDE

网友:
记得上个月一个卖SONY的同行说装了不XP然后叫帮忙。最后我用nlite把那机器的硬盘驱动重新封装打包刻张碟给他就OK了。这里有个如何使用的链接,可以看看 http://bbs.finebbs.com/read.php?tid=23545

网友:
我记得这款机器BIOS是锁的……不给装xp的机型

网友:
感觉楼上的不错。试下吧,有结果和大家说。

网友:
你的笔记本是 i3 的cpu装 xp就会蓝屏 乖乖的装win7 吧

网友:
W7的硬盘格式不支持XP,必须重新分区格式化后改成FAT32分区才能装XP

网友:
24# 于春时 支持的……

网友:
硬盘模式是什么东东,我都没听过。知道的回个,谢谢

网友:
不要装了  装不了的  我自己就是在用这个机子   我打电话去  索尼公司问过了  很难装的   就算装上去了显卡驱动你永远都装不了

网友:
蓝屏时的代码是多少是不是0000000X78或者00000000X7B要是的话,估计拆硬盘没有什么用,不关硬盘的问题,是I3或者I5的机器吗?有可能他们用的是HM55或者PM55的芯片,所以,你要找一张集成上诉SRS驱动的安装盘或者GHOST盘才行,不行就用外置的USB软驱,安装时按F6然后把那个从官方,或者INTE官方下载的F6软盘插入就行了,装系统不像硬件维修,装系统比较简单,仔细一点没有装不好的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