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9):
今天接一张映泰TForce4  U主板接过来自动开机,发现IO有问题,IO型号iT9712F-A换了之后跑CI不亮,再查内存供电3.9V,晕了,量内存供电管正常,怀疑它,把两个都换了原型号时PHD78NQ03LT,由于手上没有原型号就在论坛上看09N03可以代替换上故障依旧RT9173B和B1202都换了原型号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大家给点指点

网友:
IO芯片是IT8712F-A

网友:
难道没人来看看吗

网友:
楼主,你确定内存主供电3。9V吗?你是板是什么板?478?775说清呀,另外内存是几代的呀》如果确定是3。9V那你说下内存供电管的G D S极电压都是多少?如果D是5V   你主要看G极多少电压来确定,另外你换过IO可能你换上去的IO没焊好,或是有问题。一般主板不会同时有几个问题的!

网友:
哦,谢啦,我再仔细瞧瞧

网友:
说话说清楚点控制角是多少哦